T60掉电

楼主(2016-05-09):
此机有进水痕迹,上电待机正常,按开关0.03马上掉电保护。已经排除三伏滤波电容,现在没有思路,给位大神赐教一下

网友:
买张板也挺便宜的

网友:
各电感阻值,,,,,,

网友A:
缺压保护了吧。查供电看看

网友:
东芝芯片周围的小电容。。。

网友:
有短路的吗 你看看

网友:
先把进水,部分处理好……

网友:
IBM的板子保护做的很好 进水位置重点处理 或者去保护维修

网友:
先打各供电的值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压保护了吧。查供电看看

这个电压什么都没有起来除了三五伏还有一个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