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早上接到红米NOTE3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6-05-09):
直接进入主题,拆开所以屏蔽罩清洗了一遍还是不开机电流在220停留一会就归零,屏不亮。电池座背面有一个小芯片有腐蚀清洗加焊发现,屏亮了不到两秒就表针归零,索性拆下重装,发现MI标志出来了高兴了一下没一会又归零了。心塞啊,某宝上也找不到那原件。谁能告诉我哪有卖,这是报复开关还是什么东西附带真迹待鉴定

网友:
谁有note3的图纸或是这东西侬不能短接的给个方案 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能刷机吗  刷机试试

网友B:
这些机器不太好修啊  资料资料没有   原件原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机器不太好修啊  资料资料没有   原件原件没有

是啊,没配件也没废板,还有一台P8wifi收不到信号的好像是信号放大器坏了一个多月了 还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刷机吗  刷机试试

客户要资料尽量不考虑刷,那个类似保护开关坏了要么就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要资料尽量不考虑刷,那个类似保护开关坏了要么就电源吧,

那就麻烦了  机型太新  资料很难搞得到

网友:
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玩意

网友:
红米的图纸都难找,这么新的机型就更加难了

网友:
这报复开关是专门报复拆开屏蔽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