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77 维修 维修 维修 修修修修

楼主(2016-05-09):
早晨来的。。。H77M  还不错咯,,华擎板子做工还不错咯,,就的小电阻漏电多点咯~~~

测前面的条件都OK咯,上电测测供电

发现VCCSA 供电没有  测VCCSA 管子的D极发现也没有电压过来!!
看来是CPU_VTT 电压没出来。

测芯片RT8120D 芯片5脚VCC  12V   测1脚BOOT  12V  测7脚电压不正常~~~  追查7脚信号来源~~
图纸是查考的 里面的QT15  QT16 跟主板的一样)

测QT15的C极电压有0.8V  测B极也有高电平,  QT15 没有导通????
主板不触发的情况下,测QT15的C极还是有0.8V 。  看来是电阻漏电。。。 找到上啦电阻,把8.2K换一个10K的下去。

网友:
嘎嘎大师傅你这写的是啥?没尾?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啊

网友A:
VTT供电开启的3VSB上拉电阻问题吗华擎都有图纸吗

网友B:
我就爱看这种高端板子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供电开启的3VSB上拉电阻问题吗华擎都有图纸吗

没有,用H61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爱看这种高端板子的维修。

H77应该好不算高端,看你的维修贴才脚算~~高端,难修。最后修复。厉害

网友:
VCCSA   是什么信号咯?

网友:
感謝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