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开机通电闪一下掉电再开不起

楼主(2016-05-09):
ga-f2a55m-ds2 开机通电闪一下掉电再开不起测量没有短路,强行拉低PS_ON又能正常亮机。有遇到这样故障就测量一下IO127脚同126脚是不是2伏,如果电压高了就把各自分压换了就一定搞定。图就不上了,懂维修我这一讲相信你们是懂得
掉电

网友:
好的,记下了,是IO检测脚吧。

网友:
应该是某个信号或电压短

网友:
是电压检测的吧,是技嘉的通病了楼主上个图片我给你加分

网友:
我的型号跟你一样,症状也一样,127/126开机沒电压,不知是不是掉电太快了

网友:
艰难进步中……

网友:
遇到好几块了 只修好过一块 换IO

网友:
我的123脚沒5v,开机掉电也不触发了

网友:
我这里和你的一样。你是上电测的电压 吗?

网友(2016-06-13):
呵呵。。正在维修中

网友: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不过我的有2V,不知道咋搞

网友:
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
发个图纸看看撒

网友:
拉低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个搞啊求帮忙

网友:
大神能给个图纸吗 ?

网友:
127脚那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2017-07-15):
来自: 中国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修过断线的。

网友:
这个算几技嘉的通病之一了吧 IO检测电路出问题 很多时候我都是直接取下坏的那一组 从另外正常的一组拉跟线过去

网友:
我这片就是这样的问题,但有时可以亮机不知道那儿的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修过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