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插双内存不亮解决

楼主(2016-05-09):
     昨天收到客户一台Y570笔记本,开机不亮,跑到1.2,有可能是内存没过,于是把双内存拔掉擦了一下,再插上开机但还是不亮,接着就拔掉一个内存再开机就亮了(拔掉的是上面的那个槽)。最后发现,上面内存槽不亮,下面内存槽亮。首先,怀疑的对象是内存供电,拆机量电压,测阻值,发现给内存供电的一个芯片阻值有点低(芯片是A5开头的,位置是PU501在内存槽背面),于是换下,开机立刻亮屏。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两个槽的供电不是相连的吗?为什么上面不亮下面亮?

网友:
难道两个槽子不是用的一个供电

网友:
你可以查看Y570的图纸

网友:
哇,很好的经验

网友:
电脑故障千奇百怪  虽没遇到过 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一根线吧

网友:
那没理由啊,如果内存供电问题,那怎么会下面槽子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我还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
两个槽?两组独立的供电吗?

网友:
内存不是公共供电吗
难道一条内存槽用一组供电?

网友:
有些问题真的不一样

网友:
维修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楼主是在灌水吧,哪有两个槽分开供电的

网友:
这是事实,上面不亮,下面亮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开眼了

网友:
呵呵  这问题也有

网友: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晕  我碰到就让他换内存的了

网友:
是芯片供电不足带不动2跟内存条吗...那应该 插一条在那个槽 都能亮吧.

网友:
这种故障我修不来,直接换单根大内存

网友:
上个图 更好了

网友:
有的两个内存槽用了或门电路,不是同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