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6lh20RC 下半部花屏

楼主(2016-05-09):
如图,怀疑是逻辑板问题,但是液晶屏的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现象,问下大家这个情况屏幕问题可能性大不 ?  屏线插头的擦过了,没变化.

下部不停的跳动最上边的正常!

网友:
屏坏了的样子

网友A:
就是屏幕的逻辑电路问题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返厂后发现人家直接换屏幕   好几次都这样

po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屏幕的逻辑电路问题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返厂后发现人家直接换屏幕   好几次都这样

这个屏的逻辑板是分开的~可以单独更换,屏问题只能报废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可以找人修屏

po5

网友:
我这里没发现有修屏的,发其他的地方 怕是还没修好,

回来变成碎玻璃!

网友:
没有得救了,屏挂了挂了的。

网友:
屏坏了屏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的逻辑板是分开的~可以单独更换,屏问题只能报废了

我去  那你这是老机器了  逻辑板便宜的很  直接换个 试试

po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那你这是老机器了  逻辑板便宜的很  直接换个 试试

是很老的~ 但是不折腾,退回去了。屏问题的话 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