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绿线拉低不上电,排除短路

楼主(2016-05-09):
主板没有短路,ATX接口和各大场管都打值了,触发开关绿线为0V,风扇一点动静都没有,不要回什么电源坏这些灌水的话。持续短接开关针4秒绿线恢复5V。好奇怪,特来发帖求助???

补充内容 (2016-5-28 13:47):
原因以找到,是12v串到5v去,造成ATX电源立马保护

网友A:
usb数据线和pci-eB10??

拆个网卡?

网友:
触发绿线为0,按说电源该工作了,但什么动静也没有,电源如果是好的话明显是主板上有短路保护了。

先检查主板各大供电端有无短路。

至于持续短接开机针四秒,绿线OK很正常啊。四秒开机四秒关机不知道吗?至少说明这板子待机电路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数据线和pci-eB10??

拆个网卡?

都正常的。原本都能亮机,放了一天在是就不行

网友:
你该看看板子的触发电路一部分

网友:
路线拉低了的话  测下内存电有木有啊   12V 5V  3.3V 这些出来木有ATX电源      看下南桥发的SLP-S4去内存的开启没有

网友:
先清下COMS

网友B:
强上电试下,先去掉CPU 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上电试下,先去掉CPU 小接口

强行上电也开不了,不插小12V也一样

网友C:
有没有装CPU?????

网友:
说明主板单元主供电输出测试点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D:
同样,认为只要绿线变为0说明开机已经成功,小12V短路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认为只要绿线变为0说明开机已经成功,小12V短路可能性很大

我都拔小12V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装CPU?????

肯定没装呀,这还问

网友E:
不能强上电不是短路会是什么,你想多了吧,电源短接绿黑线不启动肯定有短路,不然就是它坏了,你已经肯定电源是好的了,那就是有短路存了,不要想得太复杂。有些场管它是有电流通过就会击穿的,但是断电后又测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能强上电不是短路会是什么,你想多了吧,电源短接绿黑线不启动肯定有短路,不然就是它坏了,你已经肯定电 ...

最起码电源风扇会转一下呀,我这个都一点不转

网友:
几乎所有人都会判断是短路  除非电源坏

网友:
有一些就是不会转  就是短路可能是2级短路或小短

网友:
什么意思楼主

网友:
认真打一下ATX24针各脚阻值吧,可能12或5V短了

网友:
肯定主板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维短路了吧

网友:
没装???你不知道华硕的H61要装CPU才能触发吗???

网友:
我遇到一次怪事和你的现象相同。我断开电源的pg线后可以触发开机但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起码电源风扇会转一下呀,我这个都一点不转

上可调电源一个个电压试不就知道了,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12V会串到5V上

网友:
还是电压保护了

网友G:
你一句电源是好的把大家带入死胡同了,还好你把它解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一句电源是好的把大家带入死胡同了,还好你把它解开了。

是主板上的12V与5V严重串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主板上的12V与5V严重串路了

查出来是哪个零件12V和5V 短路了

网友:
小白想知道结果,,,最后楼主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怎么跑到5V的

网友(2016-06-10):
百分之九十师短路了,打打阻值

网友(2016-07-11):
故障千奇百怪但是高手层出不群

网友:
这种事也有,12v搭上5v,不留意的真是杂症了。楼主万用表颜值不错。

网友:
多看多学多赚积分下图纸

网友:
来学经验的

网友:
新手,学习了四个月了。还是菜。

网友:
12V怎么串到5V上的,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
12v串到5v去 是怎么搞去的 看不明白

网友:
是有一根导线串了12V和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起码电源风扇会转一下呀,我这个都一点不转
不一定说短路就会转一下才停,有一些铭感的直接就跟不触发是的

网友:
果然是 保护了 !

网友:
电源短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吗?

网友:
哈哈,长了见识。

网友(2016-08-11):
楼主说下是怎么串的呀,没有搞清楚呀

网友:
可能12v 5V短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5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解的更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