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大师们 我问一下 这个芯片的 第6脚是16V 可是它原本只有3.42V的 然而 第3 .4 .8 脚 变 1V 问一下有修过的大师们 的经验
芯片

网友A:
8脚。3.3才正常
广州迅芯科技
8脚。3.3才正常 怎么来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3.3才正常
8脚。3.3才正常
怎么来的?

网友:
RST 电路是吧,

网友:
检查6脚和8脚之间的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