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712T(MBX-240)不触发

楼主(2016-05-09):
       昨天收到一台SONY PCG-61712T  板号:MBX-240的笔记本,故障现象:不触发,插电流表瞬间有待机,又变为无待机电流,有时按下开关也会有短暂的电流一闪而过,想到有可能是3,5V电路问题,拆出主板,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测量开关电压有时有2.5V,按下开关又没有了,测量3,5V电感无电压,芯片片“SN608098”无输入电压,测量公共端无电压,想到一定是保护隔离没过,找到保护隔离电路测量“PQ1,PQ2”无短路,阻值正常,由于没有找到“MBX-240”的图纸,只能一步一步排查了。

      测“PQ1”D极19V电压正常,测S极无电压没导通,测G极无电压,G极控制电压24V是“BQ725”的第4脚输出得到的,测量“BQ725”第4脚果然无电压输出,查BQ725第20脚有19V输入,6脚2.8V,16脚6V,看来都正常,为什么4脚没有24V输出呢,又测量了“PQ2”的D极居然对地短路了,于是拆掉“PQ2”再测量“BQ725”第4脚有24V电压输出了,那么断定是后极有短路造成“BQ725”4脚电压拉低保护了,所以才没有24V输出,继续测量“PQ2”的D极连接的“PR4”电阻也对地短路,由于没图纸,一路排查太费劲了,各大电感都不短路,只有一些小电容短路,又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拆了几个还是短路,此机器修了一个多小时了,时间再长就不划算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想了想还是使用绝招“烧机大法”来搞定吧,由于这个主板“BQ725”后极短路自动保护,所以决定拆掉“PR4”电阻,在“PR4”电阻后极直接飞线连接19V供电来烧机,电流表电流调到1.5A,电压调到10V左右,接上电流表,电流直达1.5A,电压降到0.6V,开始烧机,10秒过去后,用手感应主板各部位有无发热,最后终于找到元凶,原来是位于“SN608098”附近的“PC191”电容发热,测量果然短路,后悔开始查3,5V电路的时候怎么就没细心点测量那个电容呢,浪费这么多时间,后来一想也是,公共端无电压,谁都会先去查保护隔离电路的,换掉电容,去掉飞线,装好“PR4”电阻,插电再测“PQ1”S极有19V电压了,G极也有24V控制电压了,测3,5V电感电压都出来了,装上CPU和内存,按开机键,电流一路飙升,亮机,此机到此修复,耗时2小时。

      注:SONY这个主板和别的主板不太一样,大家修主板的时候注意要按上电时序去修,每个厂家代工的主板都是有区别的,最好有图纸,免得走弯路,浪费时间,我们一天有几个小时能修东西啊?这些时间又能修出几个本子呢,一天的费用多少,本该秒杀的,由于对这个板子不太熟悉,所以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以后再有这样的本就容易了,写这个主要是做个总结,加深印象,再有就是分享一下维修经验,给没修过这主板的朋友,或者新手一点帮助,当然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就给加点分,万分感谢,写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各位老师指教,我好改正,多加点分鼓励一下,我好多发一些维修经验,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大神  求图纸

网友:
索尼保隔,好修就很好修,不好修的,修死也修不出来,

网友:
一个小问题  还好LZ细心 问题顺利找到 值得学习

网友:
索尼机器 保护电路还是做得很好的

网友:
索尼的机子不好修,很绕

网友:
楼主没图纸也能讲的如此精彩
太牛了

网友:
SONY 的保护隔离就是烦

网友:
有的sony机器很不好修  图纸和机器还不配套

网友:
给你加分了  保护隔离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bq系列的充放电芯片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常常速修的,厉害,要多向你学习

网友:
哎,就是一个公共点短路引起的充电芯片保护,说得那么复杂。

网友:
维修最好的要求就是细心!

网友:
接了一台换电源口的 客户要拿硬盘走   就拆了机给他拿走  定了电源口回来   换上竟然不触发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
看着眼睛累,不过还是看完了,不错。

网友:
我刚修了个这机器,公共点无电压,电子放了一下点,好了

网友:
还是烧鸡法好呀

网友:
索尼这个公共点短路就是不过保护隔离也不会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