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193HQV

楼主(2016-05-09):
宏碁 V193HQVQ奇怪故障,电源板号 4H19T02.A10 驱动板 4H.14501.A12 开机5分钟后黑屏5分钟后又亮机如此反复。黑屏时测5V 和3.3V 只有0.3V左右 24V有22V。拔掉驱动板短接两条高压控制线半小时都不灭。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再次检修电源,这次还是拔掉驱动板,在5V处焊接两个5W2.2R水泥电阻做假负载,强制短接高压控制线点亮屏,3分钟后就黑屏了,迅速拔掉220V电源线,测300v主滤波电容电压几秒内降到36V以下(防止触电,如果还是高压,可以用几十W普通电烙铁放电)再摸TOP258PN好烫手,主滤波电容那么靠近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了。待件更换

开始没在5V加负载,导致单纯试高压点亮二十多分钟电源还是正常走了弯路

补充内容 (2016-5-10 19:51):
已经搞定了,单独高压强制点屏负载轻了

网友:
电源板号 4H19T02.A10 驱动板 4H.14501.A12 刷了不行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好像有个TOP258的八角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看错了 是258PN 电源板的IC 7脚的

网友:
与驱动板无关,换电源板电源芯片,很可能会好,

网友:
这个是电源板的负载不对吧。应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按照带不动负载来查,

网友:
修好没有 给你意见 也没见你回复啊

网友A:
修好没有 就是那个258PN的问题 7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有 就是那个258PN的问题 7脚的

修好了,原来试机的时候只是强制高压点屏负载轻了,所以没发现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