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D

楼主(2016-05-09):
今天修到一个华硕P5P43 TD VER:1.01版本的主板 故障现象是开机自动上电不跑码,量各大供电正常,
内存,桥,总线,CPU,听师傅讲是IO到绿线的822排阻变质,结果先换了一个IO旁的822还是一样,查
到IO是W83627DHG-A的,73脚是PSON,换了不好只能跑线了,跑到一个102排阻,换了果然好了,
2468脚是5V,3V电压,其他脚 1 3 5 7是PSON POWOK 脚,难怪没复位,原来两个信号在一起,学到了。

网友:
那是排阻的几个坏了,第一PSON造成的自动上电,然后 上拉PG不正常造成不跑码

网友:
恩,中间有一个POWE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