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诊断卡放槽一,复位正常,放槽二,复位闪

楼主(2016-05-09):
(版型GA-880G-UD3H。续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594
此板修理无方向,问题倒是一堆。
将PCI诊断卡放在一槽,复位正常,测AM3假负载,复位1.6V 稳定,32根AD线电压3.3V(其中AD1无电压)
诊断卡放二槽,复位灯闪,测假负载复位电压闪,32根AD线电压跳(AD1无电压)。
启动后,诊断卡无论插拔切换,不影响状态。
bios拆除了。5v 对地25欧姆

网友A:
复位3.3V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3.3V才对吧?

正常1.6v,内存1.6v上拉的

网友B:
我到现在都不会看诊断卡

网友C:
打ad线阻值,估计又一例倒装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到现在都不会看诊断卡

学习中.......,看看明白,一出手就有阻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ad线阻值,估计又一例倒装不良。。。

AD1 电阻无穷大。 两个PCI槽都不插东西,复位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1 电阻无穷大。 两个PCI槽都不插东西,复位也正常

AD断线或桥虚焊或桥芯片本身不良了。。。这有得搞了。。。。

网友:
CPU 至北桥AD测试正常。北桥至南桥AD测试,数据相同

网友D:
这么好的故障,没有人响应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正常情况下,PCI 32根AD总线都有3.3v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好的故障,没有人响应

R22 0/4/SHT/X

这个图纸在29页是这样标注 R22这个0欧姆的电阻的   最后一个叉  一般这样就是表示不装。

图纸误导我很久 ,既然想标注没有装,就不管IO的109脚问题,因为搜索完图纸,电阻都没有装,那就跟其他电路完全没有关系了。

GA-880G-UD3H R1.3.pdf

网友C:
风枪150度,对着南桥硅晶片吹一会,再打AD值,看是否就OK了。如果是,换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枪150度,对着南桥硅晶片吹一会,再打AD值,看是否就OK了。如果是,换桥。。。。。。

风枪400度,南北桥都安抚过,而且板子上下都照顾到了,结果照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风枪400度,南北桥都安抚过,而且板子上下都照顾到了,结果照旧

我说的不是加焊桥,而是风枪100~150度,对着桥的核心硅片加热一下,看内部倒装锡能不能因为受热膨胀让断线连上,从而看是否是因为倒装工艺造成的AD1无信号电压。

风桥400做桥成功率很低的。。。两回事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不是加焊桥,而是风枪100~150度,对着桥的核心硅片加热一下,看内部倒装锡能不能因为受热膨胀让断 ...

芯片内部脱焊   就算这样处理了
那可能也管不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芯片内部脱焊   就算这样处理了
那可能也管不久啊

一旦确定是芯片问题,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旦确定是芯片问题,换啊!!

技嘉的什么桥
尤其是北桥温度都高

网友D:
刚刚哄过芯子180度,照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刚哄过芯子180度,照旧

干过桥再哄没意义了。

现在要确定AD断线原因在哪,那个线一般是不接电阻的,所以只能拆桥后跑线或找点位图,打桥的焊点到PCI槽的阻值,来确定问题是在桥上还是在PCB上。然后针对性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干过桥再哄没意义了。

现在要确定AD断线原因在哪,那个线一般是不接电阻的,所以只能拆桥后跑线或找点 ...

沿两个pci槽 AD1线跑到了南桥,中间没有出现断点。  还有关键的是如主题,pci诊断卡放入不同的槽,产生不同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干过桥再哄没意义了。

现在要确定AD断线原因在哪,那个线一般是不接电阻的,所以只能拆桥后跑线或找点 ...

AD线32根电阻 12M欧,除了AD1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沿两个pci槽 AD1线跑到了南桥,中间没有出现断点。  还有关键的是如主题,pci诊断卡放入不同的槽,产生不 ...

ad1~32是四个PCI槽共有的,只是由AD20 21信号配合某个脚(忘了)来判断该槽是否激活。

AD1断线肯定是不正常的,不要去测电压,红表笔接地,黑表笔二极管档打AD1阻值,和其它的AD线阻值是否一值,如果无穷大果然拆桥测焊点吧。焊点测了正常,换桥。

如果你只有风枪,建议弄个桥找个BGA去更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线32根电阻 12M欧,除了AD1外

给你看看我焊QFN芯片的第二次效果,第一次是焊一个8111E网卡芯片。
这次焊的就是手上一个技嘉880g主板电管芯片
基本我是动脑不动手,基本不会盲目动手的,但动手的悟性也还是可以的。
至于焊接IO那些就第一个IO芯片就知道手法的感觉了,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线32根电阻 12M欧,除了AD1外

这个就是在某宝小苏本本什么什么的那里买的io,你注意左下角的一脚标示 。
就一个小圆坑比正常见到ite 联阳芯片一脚标示完全不一样,这家发歪的就发歪的嘛,还数量不发够,买三个对方就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线32根电阻 12M欧,除了AD1外

刚对方补发的两个io 也到了,前面发的io 后缀是JXA,一脚的识别是个小圆坑,而JXS后缀的是跟平常见的一样,一脚标示是个大圈子比小圆坑浅,但中间还一粗横,一脚标示的对角右上方还一浅浅的圈子但无粗横。电子比较折腾钱。这次补发还是快就6月2日下午补发,今天5号就到了。

网友D(2016-06-08):
换了I/O,刷过BIOS,复位灯闪。用假负载复位正常。冷启动时 IRDY FRAME灯会一闪而过。I/O POWEROK2 109脚 电压跳 (这路已断开,不影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I/O,刷过BIOS,复位灯闪。用假负载复位正常。冷启动时 IRDY FRAME灯会一闪而过。I/O POWEROK2 109脚 电 ...

你要是有示波器  可能会发现76脚的 kbrst  是非常长的时间来个极短暂的下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