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8屏线太短,怎么办?

楼主(2016-05-09):
通用双8屏线太短,怎么办?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那有什么办法,那就换屏线呀

网友:
有没有比较长的屏线卖,一般都是通用的,不怎么长

网友:
只能换屏线,要么就自己一根一根的焊接

网友A:
一根一根的焊接试过了,图像抖动。。。。只能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根一根的焊接试过了,图像抖动。。。。只能换

网上有加长型屏线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加长型屏线卖

哦,真的吗

网友:
接线太麻烦了 还不如买个原装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