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拆cpu后的变形问题 高手支招!!!

楼主(2016-05-09):
iphone6 拆cpu下层后有点变形 听说可以矫正 ,变形焊接影响成功率 请问矫正有什么好方法,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A:
cpu还能矫正,期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还能矫正,期待高手

下层变形上层不好焊

网友: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加热的时候总会有的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呢?

网友:
想学手机拆焊芯片哪里又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