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1 版号12298-2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5-09):
有4台  x1机器 前两片给人交换去了 1个月都过去了交换不出来,第三台的时候和前两片问题差不多电流到0.4左右不动了,迅维网上搜索BIOS 和内存颗粒容易坏。果断先软后硬,下载个8M的BIOS刷上好了。开心啊。给客户拿走后想前两片有可能也是BIOS,反正也交换不出来,那就电话联系把两片板子快递回来。两天时间板子到了直接拆BIOS 放到编程器上一看怎么是16M的 只有重新到迅维网再下载个16M的 刷上去一个老问题0.4左右不动,一个不触发。然后都加焊内存颗粒还是不行,先放放,第四台来的问题和前面三个差不多,刷BIOS有点变化 还是不亮 加焊内存颗粒亮机了。客户拿走以后又有信心搞前面两片了 网上说u32 u28加焊下有可能好。加焊到u32的时候想测试下加焊的到位不,镊子一压锡珠跑出来了,心里想u32挂了。都不想修了 但是不甘心就定了个u32回来 装上去还是不行。没图纸 没思路了 有x1 12298图纸的大神们给发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
谢谢 好心人呀

网友:
我也刷了bios不行,加热了u32短路了见鬼,这是什么型号

网友(2016-06-12):
这种机器一般只刷BIOS,或修下外围。倒不是CPU重做做不好,而是太耗时间,而且修好也管不了多久,有这时间精力不如多修几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