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820-2850-A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5-09):
省掉前面接机报价的一万多个字。     不多说废话。

开始                         此机进水的 大面积的那种   拆卡发现主板全部腐蚀了   首先   嘻唰唰  洗刷刷 嘻唰唰  完成  看图

接着下来就是处理烧穿板的位置   看图

烧坏了不少芯片

处理好住供电不短路了  插电有0.02A电流 不亮绿灯 查到 3.42V没有  拔电量了一下L6995的阻值 000欧   断开电感  量到是后面短路了  心想不会是把SMC也烧了吧, 接下来还是用烧鸡大法来烧。  出来了  C6999发烫  看到有少少发黑了  拆掉   好。、、、、阻值回来了  换了电容 通电 还是老样子。无语了   再查  发现U6990的3只有0.35V 查到PPDCIN_G3H_OR_PBUS到R6990 R6993的位置断线了  飞线回去  心想 今次加无是你   妈妻(脏话) 还是不行    拆开U6990发现 焊盘都腐蚀坏了 处理完毕  换了一个芯片 通电 量绿灯   啪       啪     啪    电流上去了
  好了   亮机 进系统  发现WIFI也用不了     最后还换了个WIFI网卡给他

  没技术的维修  只求加点分   没分下载了

加分无罪    谢谢收看  句号

网友A:
苹果进水特别不好修。个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进水特别不好修。个人觉得。

确实不好搞   我这个都修了好几天

网友B:
大神    接受我膝盖

网友:
大哥很历害

网友:
还是换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接受我膝盖

见笑了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苹果机器好修吗  。。

网友:
还是bioss的问题也多吧  一般苹果不爱回

网友:
运气好而已

网友C:
技术和运气一样

网友D:
很历害,苹果没怎么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和运气一样

运气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历害,苹果没怎么修过

跟其他笔记本一个修法的  其实苹果还好修啦  至少点位图跟图纸都有

网友:
不错,苹果在我这都是一级保护动物啊

网友:
smc是什么???

网友:
就是普通笔记本的EC

网友:
有图纸还好点,华硕要是类似故障 进水烧短线,都不知道哪连哪了,点位图都少,电路图更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