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61M-ECPU供电只有0.45

楼主(2016-05-09):
如题,CPU供电只有0.45,信号都量过没有问题,换也换了还是只有0.45,有修过的大神帮忙帮忙

网友A:
是不是测量到核显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测量到核显供电了

奇怪的是供显供电都出来的,都是0.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测量到核显供电了

我也这样怀疑,现在集显电压都是0.45V哈哈。

网友:
如果确定是0.45V可以看下芯片的条件,还有就是换个U试下

网友:
如果是主供电,就刷BIOS,换管理芯片,不行只能拆件用了

网友:
那个是集显的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