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灰屏,灭了

楼主(2016-05-09):
联想B320一体机灰屏,灭了

网友:
  在没了么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你这么说,换电脑吧

网友:
楼主你这是修好了 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关于这款机的这个毛病,在坛里很多,自己找找吧

网友:
通病 电压问题

网友:
是屏幕灭了还是电源灯灭了

网友:
刷显示芯片的程序  秒杀!!

网友:
楼主可能是缺分了

网友A:
刷程序真会好吗?我这里也有一台,换了AL5930,,还是过段时间就黑屏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真会好吗?我这里也有一台,换了AL5930,,还是过段时间就黑屏

检查是不是暗屏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刚才弄过显卡  还是一样

网友:
不是PU16的问题,我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进系统正常,进系统就花屏,吧显卡禁用也能进系统

网友:
通病 自己搜一下 论坛里

网友(2016-06-14):
什么问题?

网友(2016-07-27):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进系统正常,进系统就花屏,吧显卡禁用也能进系统

你这个干显卡。。加焊好一点就行了。。

网友:
最后怎么样啦,解决没有怎么解决也没有说啊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修好没

网友:
这题目,灭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灯管坏了,不用看。。呵呵了。。拆机把屏里面坏的灯管短路掉就可以用了。。

不要误导人家,我也是这个问题,现在还在手里修,然而这不是什么暗屏。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 不知道哪里问题。好多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误导人家,我也是这个问题,现在还在手里修,然而这不是什么暗屏。

我之前专门修显示 器的。。这种问题应该很好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告诉下

网友:
我修过联想一体机,开机黑屏,画屏,从新焊先卡解决。

网友:
z这个是通病来的 显卡边上的一个转换电压的管子坏了 APL开头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我这个屏不是灯管的

网友:
是暗屏还是灰屏

网友:
我也在求助  怎么解决的啊大神

网友:
alp5930 是出多少电压的

网友:
进系统黑屏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有2台一样的显现 晕死了

网友:
开机屏幕亮一下就灭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刚修好一个  灰屏   换APL5930  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