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五大待机条件的RSMRST#这个条件怎么查。IO是W83627DHF-P

楼主(2016-05-09):
请问,南桥五大待机条件的RSMRST#这个条件怎么查。IO是W83627DHF-P

网友A:
我的天啊,75脚不是吗?你想问什么?

网友:
量一下有3.3V吗?

网友:
这个是待机电压好,正常高电平3。3V。

网友B:
75脚写着RSMRST# 待机良好!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啊,75脚不是吗?你想问什么?

谢谢,眼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脚写着RSMRST# 待机良好!3.3V电压!

修到眼花了,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RSMRST#正常会有3。3V,会有连一个上啦电阻和电容的,看下是否这两个东西坏

网友:
待机良好,3.3V电压

网友C:
搜索这个信号 看看往那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索这个信号 看看往那里去了

测北桥上的电容有3.3V,是不是桥挂了,(上电没复位,短接4S开关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