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老笔记本改高压板

楼主(2016-05-09):
笔记本型号已经无关紧要,并口硬盘,一代内存,暗屏。
直接拆屏B壳,高压板上换一个灯管上去,开机灯管还是不亮,看来不是最难搞的灯管问题。
拆下高压板,拆的过程中发现变压器已经烧毁破损,掉下一部分。
找到高压板供电线,地线。开关线和亮度调节线分不清谁是谁,先不管它。
原装高压板剪掉一大截,只剩主板连线接口附近一小段,烙铁扫掉全部剩余元器件。找到板上各针脚的对应点,分别焊一根线上去。
通用高压板的供电,地,开启,亮度控制点分别焊到对应连线上。
开机亮屏一切正常,但亮度无法调节,因此不敢断定灯管开启线和亮度调节线接正确了。
两条线对换焊接,开机有白屏出现,看来第一次接法是正确的。
总结:必要时果断剪板有时会带来方便。
(这好像是改高压板的典型教科书式的方法。附亮机图。)

网友:
和我做的方法差不多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子我们这里基本上不接了

网友:
好长时间没有修过暗屏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子我们这里基本上不接了

用户能出资金,咱们就修呀

网友:
暗屏的机器 好修呀

网友B:
要是附上改的位置图就是教科书式的方法了

网友:
高压板已经一年不改了

网友:
非常好,学习学习,楼主对LED改高压也发一贴吧

网友:
这个改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老机器能要多钱呢

网友:
这机器卖的时侯可不便宜,所以有人会修,

网友:
新手可以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附上改的位置图就是教科书式的方法了

修理的时候顾不上拍照做记录。

网友:
我是直接断线  在接

网友:
剪板接通用板好搞一点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维修台太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