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华擎p75主板,没有3.3v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6-05-09):
电源紫线5V正常,变压器5V转3V正常,然后下一步怎么搞,懂的告诉一下,新手

网友:
你这个 没有待机电压 只能跑线了哦  有图纸的话 就好了  现在台式板 图纸很少 修的也麻烦

网友:
稍微跑线看看,这个没有图,只能这样了。我给你建议可以用可调电源接个3.3V试试看,可以判断是拉低了还是

网友:
没有3.3待机电压 网卡 南桥 有问题

网友A:
有的机器 触发后待机灯才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 触发后待机灯才亮哦

触发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