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M890G 乱跑码,时亮时不亮,很烦恼

楼主(2016-05-09):
Q47的一脚G极不稳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乱跳,时亮时不亮,查了通病的问题,都正常

网友:
拿来维修是因为不亮机,CPU旁的电容都爆了,换后还是不亮,测量电压都正常就是Q47的不正常,换了一个Q47也不行,加焊了CPu供电好了

网友A:
最好有个图呀,不然Q47是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个图呀,不然Q47是什么都不知道

哈哈哈,此机器查出毛病了,还是通病,但是通病的那两个管子电压正常啊,换了两个,试机OK咯

网友:
表示,不理解啊啊

网友:
没分下载,来骗分的

网友B:
芯片不良啊  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良啊  是不?是

不是,在【迅维】一搜就会有通病的帖子,当时测量过,都很稳定没在意,后来换了统兵的两个管子,测试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