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 无显示维修,附好BIOS

楼主(2016-05-09):
直接进正题,CIH61MI V1.1主板,通电不掉电,不插内存,板子喇叭不叫,测得各电压都正常,CPU电压1.1左右,cpu VTT电压 0.9V左右,还有个1.8V的,刷BIOS后故障一样,最后量小三脚的场效应管和三级管,发现MN29 这个小场馆坏,换掉就行了,附上图片

再 附上BIOS, CIH61MI

网友:
。。。我的天啊,后面几张电路图不是的,怎么也一起显示了,麻烦版主修改下

网友:
这个是8m的 测试 我需要4m的

网友:
楼主 请问那个mn29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详细讲解不?

网友(2016-06-22):
你好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 板子,现在 是能正常运行 ,但是 一会就 黑屏 ,,重启也是这样 ,亲 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
太感谢了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A:
确实换完MN29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原理,我的板子反正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换完MN29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原理,我的板子反正是修好了

有图纸可以分析一下哦

网友B:
MN29是什么芯片 主板上面的位置是哪里?麻烦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N29是什么芯片 主板上面的位置是哪里?麻烦指出来

这个主板有电路图,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
BIos是几兆的

网友:
这个bios我下载解压之后是8m,刷的时候看看是8m的还是4m的再刷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修好了

网友(2016-08-11):
引用 网友A:
确实换完MN29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原理,我的板子反正是修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5这里是图纸

网友C:
我修只板时候 图纸没找到,修起来很费力,最后发现故障点,修好了就跟大家分享了,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只板时候 图纸没找到,修起来很费力,最后发现故障点,修好了就跟大家分享了,希望能帮到你们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1806-1-1.html这里2楼有个图纸看看是不是

网友D:
在找这个图纸,修下CPU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找这个图纸,修下CPU无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1806-1-1.html这里2楼有个图纸看看是不是

网友:
不得说两句 你截的图跟你修的故障问题没关系 截了干嘛了。明显PWM 好信号

网友(2017-09-17):
一样的毛病    感谢楼主    ..........................

网友:
手头这个联想的主板修的很多 .............

网友:
收藏起,以后会用得上的。感谢分享

网友(2017-11-25):
下载分不够怎么办

网友(2020-04-06):
拆了MN28就好真是历害了。。。。。。。。。。。。。。。。

网友(2020-05-10):
原 来有时正常进系统  有时卡LOGO   有时不亮   刷了楼主的  就正常了

网友(2021-08-25):
楼主有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