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的Dell 电源

楼主(2016-05-09):
5块钱收来的电源

输出线 线材很粗

单MOS 管 正激式  结构真复杂

保险 两级EMI 115v 230v 转换  PFC 集成在小板上边

拆除115v 转换 连接线

Newton Power 代工的
做工真是好啊 还是以前的 电源质量好啊 用料十足
散热片厚度真厚
电源很重 额定功率230W

拆开 清灰 保险好的
测试各个对地阻值都正常
电源好的 测试正常

网友A:
这个电源功率标称是很足的,不像有的电源比这简陋的多,还标称3-4百瓦

网友B:
楼主是工厂专业修电源吧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非常好,好电源

网友C:
DELL的电源做过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工厂专业修电源吧

不是的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功率标称是很足的,不像有的电源比这简陋的多,还标称3-4百瓦

一般杂牌都表350 450呢 有200W 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电源做过真的不错

恩 还是以前的电源 做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杂牌都表350 450呢 有200W 就不错了

确实如此,用料这么足的才标注200W,,,

网友E:
楼主这电源的主要IC很少见呀......

网友:
这个电源看来还可以啊,应该不是山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电源的主要IC很少见呀......

是的 这个牌子没见过  不是台达 全汉这些 台产的 代工的

网友F:
在店里闲着没事也拆电源玩,上次试机子不小心把电源上有个小开关打开了,一插电,哄,当时就把宝宝吓到了

网友G:
我们这一打堆    就是没人修

网友:
这个也能修 啊

网友:
这电源不好修吧,我也有一个DELL小电源,里面也是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店里闲着没事也拆电源玩,上次试机子不小心把电源上有个小开关打开了,一插电,哄,当时就把宝宝吓到了

是115v 230v 转换开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一打堆    就是没人修

好点的 像长城 航嘉 金河田 台达 全汉 这些也没人修吗

网友:
小问题 可以修啊  大问题 就不修了

网友:
来自: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
引用 网友E:
可惜了,变废为宝乃维修人之本分,,,,,,,,,,,
说有的 有道理 其实也有客户要修电源的
杂牌的进价50 怎么也得买七八十 好电源都得一百多
要是收个20 30 修好了 客户也愿意出钱
上次老顾客介绍的 一个小区电压高了 少了 十几个电源 按就用修好的5块钱收来的电源
报价70 挣了一笔 也不要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