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6-05-09):
如题,Inter的板子,现象是掉电,坚持最长时间的是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最短的是屏亮就掉,CPU换了,桥和WC的BIOS也刷了,温控芯片换过了,散热器不烫,客户拿来时显卡和桥都是以前别人加热过的,没思路了,不知道会不会是桥引起的

网友:
这桥最好上BGA摇动下

网友:
有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下,最好bios芯片也换了

网友:
最好分析下 供电问题 桥都有可能的

网友:
掉电 估计某个电压不稳定 还有看看 有没有 发霉的电阻

网友:
桥有可能  最好用示波器双通道从抓一下

网友:
先认真查一下所有的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朋友,本子修好没?我手上这个也是这样的掉电,开机第一次能亮,但是过一分钟左右掉电后,上电就掉电,有时候只上电到了0.6就不动了,上电到0.6的时候,显卡供电没有,用示波器看显卡供电只有一瞬间出来。显卡供电那边可以换的我都换过了,桥也加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