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台式机主板PS2维修思路

楼主(2016-05-09):
最近遇到几块昂达主板。PS2不能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一般是IO有问题,,,

网友:
接口电阻坏的多,5V供电,接口,IO,最后是南桥,不过有些放电也可以解决

网友:
先放电试机,再接口打值,如不正常,跑线处理,一般都连有排阻或排容,如正常,查IO,再不行再考虑南桥

网友:
接口的排阻查一下

网友:
PS2接口后面有排阻把他换了 基本都好了!

网友:
一般上上啦排阻和io

网友:
拆排容,换排阻,检查5V  ,到IO的连线,一般都解决

网友:
测量供电 拆掉排容

网友:
感谢各位指点。马上行动!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