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43S 三星屏LTN14OAT02屏电路芯片

楼主(2016-05-09):
求助 三星屏LTN14OAT02屏电路芯片 CZ=DE  用什么代换? LCD IC1这个用什么代换呢?谢谢啦!

网友:
谢啦,我从旧液晶屏上面拆了一个,不过型号不对,装上以后闪屏。CZ=DE  我换的是CZ=BK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都焊歪了

网友:
观察的真仔细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这种芯片最好是同型号代换,不同型号有的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
到废屏上找一样的

网友:
确实找不到一样 的,剪板改

网友:
对呀,剪板改一个,不用那么烦

网友:
歪得很有水平    不过一般CZ=  是一样的应该就是可以通用的啊  三星的屏应该多  找一样的旧屏拆吧

网友:
给客户修好屏就没什么利润了 还不如直接换屏

网友:
厉害。一般直接换屏

网友:
这种芯片坏屏上好多,修屏一般都在坏屏上拆料

网友:
你可以问下你常拿芯片的卖家问问,他们可以帮你查下。

网友:
旧屏拆吧,要不就某宝买个i。

网友:
呵呵  那是焊下来的坏的,没有焊上去,我买了新的上去也不行,算了不修了,估计灯条也不是很好了!到时候换新的啦!谢谢兄弟们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那张图片估计不是焊接好后的  不然肯定不会只是山屏  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