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感引发的悲剧~

楼主(2016-05-09):
一个电感引发的悲剧~一台HP的机器。版号SX6。 拿来上电1.01 不显示。。 拆机后发现机器被人动过了。 一个电感消失了。 心里高兴啊。 赶紧找个电感装上去,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亮机。 哈哈。 简单啊。。 好戏不长,只看这屏幕出现个鼠标图的时候。。就差一点点进桌面了。 掉电了。。  心想是不是散热没做好啊。 重做散热。。折腾了一会。还是老样子。 心里那个郁闷啊。 就在板子上乱摸。。摸到刚换的电感,好烫。好烫。 心里郁闷了半天。。 拿波波打了下。。波行很好啊。。找了找料板。找了个同样的位置补了颗电感。 冰冰凉。 爽歪歪。。 小小的电感,折腾我老半天。。哎。。 发出来请没遇到过的兄弟留意下。。电感也不是随便乱换的。。

兄弟们, 麻烦你们下了。 上次发帖子的分用光光了。 现在就剩下8分了。 想马上下个图。。发个帖子挣点分。。 有空的兄弟,小手抖抖加点分。互相帮助。多谢哦!

网友:
一般都是找体积差不多的,下次留意试试

网友:
电感坏的少,代换也少,这方便的经验也不多,感谢分享

网友:
电感也不能随便替换了  真是。。。。

网友:
电感也不能随便替换 工率不同

网友A:
谁丫的 这么缺德去拆电感

网友:
好像手机加不了分

网友:
电感阻抗不一样

网友:
电感没坏过。

网友:
电感一直都是按照那个3R3   4R7参数换的。其他不知道要不要一样。。

网友:
上家为啥要去掉一个电感,是报价太高,客户没有接受。

网友:
有遇到过,但极少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电感坏的:

网友:
一般找同电路的换

网友:
PWM 电路 什么都换了,还不电压,可以考虑换电感

网友:
电感要换一样的才行的

网友:
估计是电感的功率不够,耐压值达不到所以才会发烫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足引起的

网友:
都是来要分的,给你号了。

网友:
电感也会引起这种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丫的 这么缺德去拆电感
这算好的了, 我修了个二修华硕,直接显存切断线,哎

网友:
是哪个电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