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新宇智能科技 联想g475 la-6755p 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05-09):
维修地点:中国固始维修人员:阿虎
故障:进水 不加电  二修
实物图修好后拍的:

.................................................................................我是分界线...........其实很简单 ........
    接到板子的当天 ,立马拆开快递,发现是一个仁宝的板子,明显有进水处理过的痕迹,直接打阻值发现5v电感对地偏低,待机芯片处严重进水,然后待机芯片的主供电也烧断线了,没办法 拆掉芯片 补线,烧机发现cpu 发烫 ,当时没多想,直接报价发了板载cpu回来,这中间有段囧事,就是我过2天快递收到了,下午准备换的时候发现cpu找不到了,后来也没找到 日,在后来又发的cpu 过几天到了,就先把原来的cpu 拆掉,直接换了一个 ,当时没通电的情况下测试待机5v 发现阻值也正常 没多想 ,公共点 和3.3v阻值都正常 我就上电了,一上电后发现cpu 又发烫了,当时我就想了,应该没那么简单,还是抽根烟冷静一下,先把cpu拆掉吧,拆掉以后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别的事情忙的差不多后,我就又来研究这块板子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插电后 待机是0.07明显有微短路啊,然后我就在板子上测了几个电感发现PL701 待机的时候直接有5v的电压,怪不得cpu发烫 *脏话*  先看看电路图

断电直接打5v电感和pl701相通,没多想 先拆掉pu702在说 拆掉以后打阻值 不在和5v电感电压想通了,然后待机变成0.05了,看样子还有微短路的地方,先来个十八摸吧,当摸到pu501的时候发现有轻微的发热,打pl501的阻值正常,与是先拆掉pu501 和上下管 待机变成0.02

看样子 应该正常了,然后把cpu焊上后,在把芯片补上后,在测打阻值无异常 然后上电发现电流不跳变,想着进水的机器 还是换个内存看看,没想到 外接亮了 。。。。ok到此结束
亮机图和一些坏的东西

心累.....

网友A:
维修不易,只有2分权限 别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只有2分权限 别介意

一分也是爱

网友B:
pl701是1.8v供电么?pu501是什么管?咋不上图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701是1.8v供电么?pu501是什么管?咋不上图那

忘记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701是1.8v供电么?pu501是什么管?咋不上图那

刚刚补上了

网友C:
虎哥不累,虎哥一向都是很N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CPU   ????

板载u啊 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虎哥不累,虎哥一向都是很NB的

不累才怪啊 来回搞多次

网友E:
我想问下cpu到底坏没坏   文中共3颗cpu 一颗不见了
令2颗都发烫,最后上的那颗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cpu到底坏没坏   文中共3颗cpu 一颗不见了
令2颗都发烫,最后上的那颗cpu

cpu肯定是坏了 电压都是5v了 还能不坏

网友D:
拆下来焊上再拆  在焊   这  来来回回搞了多少回 (⊙o⊙)…

网友:
技术贴,2分送上

网友F:
这个板子换的东西真多

网友:
加分了,这东西坏的够多的

网友G:
pu702是稳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pu702是稳压器吗?

5v转1.8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焊上再拆  在焊   这  来来回回搞了多少回 (⊙o⊙)…

好几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换的东西真多

是啊 中间都想放弃 还好芯片都有

网友H:
楼主真心耐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心耐性啊

做维修是要耐心一点呢

网友:
修进水的机子毛病本是多些

网友:
楼主牛人,1.8芯片击穿,1.1pwm有问题,cpu还有内存

网友I:
修好不易 曲折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不易 曲折的维修

中间差点放弃

网友:
这个修的确实累 给我早放弃了 这就是技术的差距 哎

网友:
不错,cpu 不贵吧

网友:
是PU501的上下管坏了吗?

网友:
维修这样的机器真心累,版主不容易呀。

网友J:
虎子轻轻松松秒杀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虎子轻轻松松秒杀了!厉害!

这还轻松啊 搞死人啊

网友K:
版主,你的PU501到底有没有坏啊?表示没有看明白。还是PWM芯片和上下管都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g475吧,听说南桥上面有个电容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版主,你的PU501到底有没有坏啊?表示没有看明白。还是PWM芯片和上下管都坏了?

坏了啊 怎么了

网友L:
其实这机器没必要修了,以为这机器修了也不稳定,但是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这机器没必要修了,以为这机器修了也不稳定,但是楼主技术好啊

只为了研究板子

网友:
这东西坏的多,没办法。

网友:
厉害厉害 ,话说有bios吗

网友:
二修板就这么麻烦,赚钱好难啊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M:
5V去的地方都短了,怎么这么脆弱
我的泪为谁飞
是啊 进水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5V去的地方都短了,怎么这么脆弱
是啊 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