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朗e229 LED 显示器不定时黑屏维修

楼主(2016-05-09):
格朗r229显示器,客户说不定时黑屏,但是不会超过一个钟必定黑屏。黑屏后重启故障依旧,放一段时间又可以用,如此重复。给客户报价后说修。拆机发现无明显故障,测各电压都正常。裸机测机,放在一边,逛下论坛充充电先,正看到一个精彩的帖子,咦...敌人露头了,时间大概30分钟左右。赶紧测各电压,发现亮度调节电压比正常点亮的时候要低很多,只有1点多V ,修过很多机子,即使没有亮度调节背光也是能正常点亮的,只要开启EN电压正常,不一定就是这个亮度问题。不管了,直接把亮度调节飞线到供电3.3V那试一试。测机半天没出现故障,叫客户拿走收钱。这个机器的升压IC为 OB3362HP这个ic比较特殊必须亮度跟EN电压达到临界点才能点亮背光,分享给大家。

网友A:
那机器亮度就不可调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机器亮度就不可调整了

不影响使用,我感觉亮度刚好。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亮度调节也会。我就把开启和亮度调节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