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板号 JAL50 LA-4101P 主板维修

楼主(2016-05-09):
接同行送修一台HP CQ40本,故障充电大电流,拆机测量找到PQ103短路!更换PQ103后恢复正常,充电头指示灯已亮!心想就这样好了接屏开机不显!!!再查问题,观察发现PC236烧黑,这是CPU_B+滤波电容,直接挑掉!

接电源 待机不正常了 检查线性3、5V没了 待机芯片发烫!这是什么情况,无语了。。查待机芯片16PIN 19V 。 13PIN 开启也有电压,没办法换芯片!

换芯片后OK,待机有了 。接电开机,摸到CPU不发热,测量PL203无电压,CPU无供电。查PU201 ISL6262A 20PIN 无19V ,测量PR239两端无电压,看来问题在这,直接往PL201飞线到PR239一端,开机测量CPU供电已出来!接屏亮机 此机修复。

网友:
这机子问题还不少

网友:
是不是进水有短线的啊   楼主秒杀也很厉害啊

网友:
技术很好啊,来学习下,备不住那天就用上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楼主的飞线处理的很细心

网友:
CQ40 CPU铁片那块电容就爱短路

网友:
那个电容短路线也会烧断

网友:
cq40现在还有用的!!

网友:
还好,问题不是太复杂,很容易就解决

网友:
这机子这么多问题

网友:
借鉴少走点弯路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啊,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