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菜鸟维修

楼主(2016-05-09):
     映泰G41D3+ 本来是好板,已经装成二手电脑卖给客人了.没到一个月客人说开不了机了.
于是把主板拆了来,发现不触发.

    本人是新手,看月饼的教程说是查四大待机条件.
一 、    查CMOS跳帽3.23V正常,如图:

二、查开机针电压3.31V正常,如图:

三、查晶振两脚看看有没有压差,如图:一个0.24,一个0.19,有压差,说明正常,我没有示波器。要确定是否起振,有示波器就更好了。

四、查什么,没有搞明白。四大条件是不是图上那四个呢?

看样子,基本上都正常,为什么不触发呢。于是找到图纸,看看开机针的线路是去哪里的。如图:

找到了开机针的图纸,是到24页的,到24页就原来是直截去IO的,看图纸中间就隔了两个电组。如图:

用聂子短接开机针,用万用表测IO的75针脚,发现3.3没有跳变,不会被拉低。如图:

我看图纸IO的75脚是接开机针的,但是我在主板上找这个IO的75脚,花了我个把小时。原来看主板上图的IO的白线有个斜脚,白色刻度对齐的针就是1针,每刻度十针。如图:

我这个菜鸟还有好多要学啊。

我测IO 75脚到开机针的阻值,发现无穷大,有时候有1900K的阻值。于是我开始从开机针跑线,用万用表针乱戳。把一个开机针接地的电容给戳掉了,焊功不行,就不补了。如图:

开机针经过103排阻,我没有拆的情况下测了一下103的阻值有98,那差不多啊,说明电阻没有问题。
我接着用二极管档跑线,过了103排阻后,线一直到那个红色跳帽旁边的一个洞穿到主板后面。如图:

从这个孔测到开机针的阻值,是无穷大,从IO 的75脚到这个孔阻值0。看来就是这段红色的有断线啊。
怎么办啊。这线没发补啊。
后来是看到谁的贴子,用聂子对比正面和背面,找到这个正面穿到背面的孔这里我忘了拍照。然后补了一条线到开机针。如图:

搞定,是不是很难看。这就是和高手的差距啊。

现在装上CPU,内存等配件,试试,哈,一次点亮!

高手不要喷啊。多多鼓励一下!

映泰G41D3+  图纸IG41M-M7S-V6.2映泰

网友A:
还有个条件要查 RSMRST#
电压低了也会导致不触发
不过你的思路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我的本来可以开机,卡系统logo ,修了下变不卡机啊。我也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条件要查 RSMRST#
电压低了也会导致不触发
不过你的思路已经很了不起了

概念还很混乱,慢慢来,谢谢鼓励

网友:
思路已经很好了,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C:
PWRBIN 到IO的线路断线  楼主很细心 写的也很好 加油  我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BIN 到IO的线路断线  楼主很细心 写的也很好 加油  我看好你

哇噻,说得我心里暖暖的

网友D:
不错 条理清晰,按照时序修是可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条理清晰,按照时序修是可以滴

时序哪个信号在哪里都找不到.还要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概念还很混乱,慢慢来,谢谢鼓励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网友E:
这个板子很多事 还有卡内存 旁边的三角管出问题

网友:
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很多事 还有卡内存 旁边的三角管出问题

手上就几片烂板,没有搞维修前的板全当废品出了.

网友:
谢谢鼓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F:
你还有电池还没有查  有时电池没有电也会开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有电池还没有查  有时电池没有电也会开不了的

我看开不了机,电池我取了再测的.

网友G:
一步一步稳步向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步一步稳步向前,

谢谢,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这个主板还有一个病 就是一通电转一下  然后死活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