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PWM芯片8,11脚待机都有2.3V,驱动管Q5,Q6同时导通这样没事吗?

楼主(2016-05-09):
图中PWM芯片8,11脚待机都有2.3V,驱动管Q5,Q6同时导通,这样没事吗?

网友A:
你测到的是直流电压,直正的是不会同时导通的,而是交替导通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到的是直流电压,直正的是不会同时导通的,而是交替导通的。

我说的是待机状态测的电压,难道待机时候就推挽输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待机状态测的电压,难道待机时候就推挽输出了?

用波波测一下你就知道了,此时仅有电压,但没震荡波形,而且推动管BE结电压低于导通值,推动级变压器不工作,开关管一侧没有得到工作所需的波形来开启开关管,又怎么会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波波测一下你就知道了,此时仅有电压,但没震荡波形,而且推动管BE结电压低于导通值,推动级变压器不工 ...

学习了 多谢楼上的原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