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HILIPS型号:221el2,有时白屏,有时正常,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09):
一台PHILIPS型号:221el2,有时白屏,有时正常,什么问题
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还是一样,量刷保险有5V
屏是
M215WF4
问题
驱动

网友:
是纯白的那种吗?不正常的时候测量下VHG是否正常一般加焊下升压芯片看下

网友:
白屏,主查屏供电,和屏接口是否有接触不良。屏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那可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VGH没电压。后来发现主芯片发汤……应该是逻辑板上的主芯片坏了。奇怪……有时又正常……

网友:
屏逻辑板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
VGH没电压,补焊DC-DC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