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922SWD开机通电黑屏

楼主(2016-05-09):
今天客户那一台19寸显示器过来看  开机通电 屏幕不亮  怀疑是LED灯条或高压板问题   可是这个LED灯条怎么测试是好的啊

网友:
我本来想改装高压板是一下 可是不知道这个接口定义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楼主可以测量一下升压板电压输出的情况,来判断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测量一下升压板电压输出的情况,来判断故障点在哪里。

测试了 中间2哥引进是17V  其他的没有电压  也不是接地  也不互通

网友:
LED灯条概率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 中间2哥引进是17V  其他的没有电压  也不是接地  也不互通

开机瞬间,看看电压升高没有,这个17伏的电压,应该是没有升压,检查升压板。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生压电路,接上VGA看下LED输出口电压,大概35V左右,,,

网友:
改个升压条就好了

网友:
任何硬件工作都要工作条件满足,供电,开启,必须正常,灯条可以用万能驱动板加上恒流板来测试!

网友:
可以先改一个通用升压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