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无CPU供电!

楼主(2016-05-09):
今天无聊拿了一块人家换下来的板子搞一下!是技嘉GA-H61M-DS2的板子这板子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估计是有电压没出来!我习惯先测CPU电压!结果CPU电压没出来!再测CPU_VTT电压!这个出来了!这个出来就说明这往后的电压应该都正常了!着手弄CPU电压!先测管理I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供电有了,再测开启信号,问题出来了!开启信号电压是0低电平!应该是高电频才对!这个管理IC的9脚就是开启信号脚!先跑线他连接到哪个原件先,一般都是三极管的多,于是测量旁边的好几个三极管都无果!干脆就跟着他的线跑跑到这个点就跑到板的背面去了,继续跑,跑到24PIN接口那里去了,用万用变测量24PIN口旁边的三极管,果然找到所连接的那个三极管!经测量三极管已经损坏换一个上去开机还是没有修复问题!再测量三极管是好的,工作条件正常,但C极电压还是0,只有查它控制的这个信号的源头了!又跑线,一一般CPU的开启信号都是与上一个电压有关的,CPU上一个电压就是CPU_VTT,于是测量CPU_VTT供电旁边的元件!果然连到了那边的一个电阻测量这个电阻已经开路了,找一个10欧姆以内的电阻换上去开机!风扇转好一会又停了!心想我艹!但是他停一会屏幕一闪,亮机ok!还以为又有哪里还有问题呢发个帖的时间还比修的时间要长!

网友:
附上原机拷贝BIOS

ga-h61m-ds2 v2.rar

附上BIOS

网友A:
楼主跑线很辛苦,给你加分了,这个板是有图纸的,结合图纸,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跑线很辛苦,给你加分了,这个板是有图纸的,结合图纸,更精彩。

找不到  给个图纸我呗

网友:
给个图纸我也需要

网友:
好样的,加分了

网友:
有时候没有图纸很无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2679 论坛就有,自己下吧。

线路图没点位找原件简直大海捞针。。。。

网友:
请问cpu_vtt电压是不是总线供电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