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维修

楼主(2016-05-09):
就不上图了。很简单的两块945,都是开机不显,内存供电没有。
第一块:
由358控制场管产生,更换358。
第二块:
由apw7120控制产生,首先7120供电脚短路,拆掉后恢复。更换7120不短,但仍不产生内存供电,测量7脚为0v。打值不短也不断。再次更换7120依旧,跑线7脚连一小mos管的d极。测此mos管g极0v,s极接地,开关作用。拆掉此管,上电内存供电出来啦,更换mos管结束。说这么多废话只为弄点分。谢谢!

网友A:
实地出来的就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出来的就是厉害啊~~~~~~

不要问我问什么这样回答  因为这样灌水是不会被扣分的    我已经和版主证实过了

网友:
各电路没人带真难学啊

网友:
不知道前辈去实地学习的时候需要多久才能学会呀,我一点基础没得不知道能不能学会,很想去,又怕学不会,纠结啊

网友:
我不是实地的,我是远程的。没去过实地,没有时间和机会。
如果你能去实地,你大可放心,实话说啊,只要你不是傻子,只要你不懒,只要你肯学,决对学的会。至于后期你学完,能修到什么境界就得看你自己了。
如果说错当放屁,说对请加分!

网友:
实地毕竟是系统的学过的,但是我们没系统的学习修起来就会很吃力

网友:
供电的问题都比较好修。

网友:
好吧,刚好有一点点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