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牌假9800GT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05-09):
拿到一块 宏硕的9800GT,一看这卡,跟个巴掌一样大还没6P供电,应该就是淘宝假卡把,具体是什么型号也不知道,这块卡上来是没有显存供电,换了芯片就好了,略过不提,供电OK后上机还是不亮,刷BIOS是不用想了,这牌子应该没有。。。。翻来覆去想来想去感觉也就剩下核心了把,结果突然看到
金手指的时钟线好像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到核心的路上居然连有两颗贴片电容,我翻出了其他的显卡,的确没有一张时钟线上有电容的,都是直接通核心,而且这两颗电容明显有焊接痕迹,上面的锡很亮没有氧化,所以应该是二修的了,上一个人加上去的,可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加这个?
于是我就拆下了这两颗电容,用锡将电容的焊盘连一起。

然后就成功点亮,可惜花屏,烤过核心无效照样花,最后锁定在显存上,显存颗粒也就4颗,于是干脆每颗都用大风枪吹吧,结果我一边吹,一边玩手机还和旁边哥们谈笑风生,说道激动处,情不自禁左手一抖,直接把显存颗粒从电路板上撸了下来。。。。
本打算重植回去,结果我一看,这显存颗粒不太正规啊,比一般的小上一圈,没有合适的钢网,拉倒把,放着下次有心情再修。。
自此显卡修复失败。。。

不过我有个问题,这个卡的时钟信号上面的电容到底是怎么回事。。显卡本来应该是设计有这两个电容的,为什么?新手刚学,望高手解答。。

网友:
是耦合电容吧
一般是16组

网友:
正反各16组电容。缺一个,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