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液晶显示器 竖线彩条有声音

楼主(2016-05-09):
请教下各位高手,电视机用了7年了。刚开始是一会彩条竖线。一会可以正常显示。这样的情况1个月后导致现在完全无法显示。有声音,彩条会不停变化,视频无法正常显示,就连音量设置,电视机菜单也都无法显示。。像这种情况是不是逻辑板坏了?还是屏幕坏了?那个坏的概率较大。谢谢。

网友:
屏坏百分之95!  逻辑板百分之5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屏

网友:
应该是屏逻辑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