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主板上的电阻是怎么焊的呀

楼主(2016-05-09):
今天学着硬解iphone4s ID,拆基带CPU时,搞掉了两个电阻,焊了一个小时都没搞定。 电阻太小了,得拿着放大镜才能看到。 可一手拿风枪,一手拿镊子就看不到电阻了,也看不清焊盘。风枪在那吹着,也看不到电阻,看不清焊盘。 大家都是怎么弄的呀
iPhone

网友:
伙计 都到硬解ID的地步了 还搞不定小电阻?

网友:
看看原来电阻的位置是不是没锡了 没有的话 补点锡浆

网友:
手工要好啊。

网友:
最好是不用放大镜,看不清,配眼镜吧

网友:
应该能看到啊,你有轻度近视吧。我400多度近视带眼镜也能看到

网友:
那个最小的叫01005

网友:
没有一个显微镜不太好弄的,先上含油,然后用放大镜把电阻摆好,风枪开始吹,然后轻轻推动电阻旁边的电容或者其他元件,只要动了,电阻也就焊好了

网友:
简单呀用一点焊油粘在上面风枪风开小点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先把板上的锡吹化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要用显微镜才行的

网友:
实际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
呵呵 都到了解ID 了 两个电阻还搞不定吗

网友:
都是高手啊,显微镜都使上了

网友:
先把这两个电阻保护好,不要弄丢了。拿张废板练几个小时先。各种方法都试一下。焊盘上有低温锡就容易焊,原装主板上的都是高温锡。很难融。

网友:
用放大镜,用小嘴风枪,风开小点。先吹化。再放电阻

网友:
搞的时候手一定要稳

网友:
没有视频教程吗

网友:
呵呵.摆脱.一般用小头的焊枪.平常都要用小的轻点的镊子上才会有用!

网友:
先用含铅锡加锡一下板上的焊点,然后放上去小风量吹就可以了

网友:
这就是要活好的,多练练

网友:
其实这是个熟能生巧的活。

网友:
都是大神啊!~  不过LZ的手工需要加强咯、、、拿废主板   疯狂练习啊  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这个电阻我一般都是可以秒杀的焊好

网友:
楼主自学成才啊,小电阻电容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可以试一试把电阻的高温锡换成低温锡 加焊油 把电阻放好 风枪风速要小 对着吹

网友:
都到了解ID 了  两个电阻还搞不定吗

网友:
手工很重要啊,我也是两个电阻焊了半天没搞上,师傅拿风枪几分钟吹上了

网友:
一样的焊呗,就是手不能抖

网友(2016-06-12):
这个是技术活啊 慢慢练 练 练 练

网友:
估计电阻的脚几经掉了   反面放上去  主板焊盘多加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