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09):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宏基E1-471G。客户说进水。机器拆开。清理干净。维修过程看下面。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板号AZQSAMB6F1
    清理干净了,打全板阻值。发现并无异样,直接上电,测量3V 5V。无电压。
先测量公共点,发现公共点电压正常19V。

3V,5V待机芯片接下来查芯片的条件,先测量16脚VIN:19V。正常
接着测量8脚VREG3 17脚VREG5,无电压,不正常,
这个8脚和17脚要有电压其实很简单只要后级无短路,16脚电压正常,
另外3脚REF电压也正常,13脚EN正常芯片本身没问题就会产生LDO的3V,5V。
1测量结果13脚EN无电压。

13脚是由19V通过PR126和PR129分压出来的。
通过计算 正常应该为6.3V左右。
一跑线发现,PR126都不翼而飞了。

直接找个电阻装上去把线飞一下。再次上电发现3V,5V正常了并且可以触发了。
按下开关,0.3A左右掉电,有的时候就停在0.3A。一般这种都是缺电压。
测量电感发现独显供电,和CPU供电集显供电都没有。看了下CPU供电这一块是重灾区。
发现好像有烧毁的痕迹,按照以前的时序肯定是先修独显供电,在修CPU供电,
但是现在的机器都是双显卡,就算把独显供电段开也是可以显示的。所以先查CPU这块。
观看发现CPU供电芯片进水比较严重,直接把CPU供电拆下来。

观看发现,37脚已经断线了,看下图纸37脚是19V经过10K电阻上拉的。

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因为电流过大,造成的烧毁。飞线换个芯片上电。

再次上电,电流几次跳变,直接接屏。久违的LOGO出来了。图纸和BIOS我就不发了论坛都有。

各位看官不要忘记加分。

 会员11557722元2023-1-7 19:54

网友A:
进水还是要仔细 楼主修机器比较速度

网友B:
这个和B460那待机差不多 ,13脚en 是19V分压出来的

网友:
这机子返修理 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C:
这个待机芯片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B460那待机差不多 ,13脚en 是19V分压出来的

对的和B460差不多的,600K的电阻难找我都是找的4.7K和10k两个分压起来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进水还是要仔细 楼主修机器比较速度

其实我比较喜欢修进水机器的,进水机器最容易断线

网友E:
13脚EN好像悬空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待机芯片也会引起掉电

楼主说的是这个待机芯片的3V5V的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和B460差不多的,600K的电阻难找我都是找的4.7K和10k两个分压起来差不多。

是啊  没必要要找一模一样的,计算下 差不多能分压出那个电压就行了

网友F:
修3v5v我这边有个胖子始终修不好

网友G:
修的时候是按照维修步骤来的。不错

网友:
pr126写成pr162?

网友H: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看着很简单但其实思路缜密逻辑XD要很强才能搞得定!不说了加分

网友I:
楼主跑线怎么跑,详细通俗易懂的说说

网友J:
这板的材料很好,很好干

默默的帅着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3v5v我这边有个胖子始终修不好

其实3V5V还算比较好修的。怕就怕3V后面到桥里面短路,桥短路还没事,就怕那种CPU桥一起的

网友:
谢谢提醒已经改正,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看着很简单但其实思路缜密逻辑XD要很强才能搞得定!不说了加分

夸奖了,其实我也就是小白一个需要共同学习。谢谢加分

网友K:
楼主,我真心希望你的通验证加到你,向你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不要灌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跑线怎么跑,详细通俗易懂的说说

跑线这个怎么说呢。语言表达我说的不一定通顺,反正就是PCB板子有的走的板层的上面有线的。你可以根据上面的线找到,如果是过孔的或者什么的就要用万用表量着一端,另外一端要用铜刷或者什么的去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的时候是按照维修步骤来的。不错

修机器就是要按照思路来,我这里发帖是为了大家通俗易懂,我直接查的话一般就测量几个关键点,大概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的材料很好,很好干

材料很好?是什么意思。没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脚EN好像悬空也可以吧

这个没有测试,下次有机会我在测试一下。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真心希望你的通验证加到你,向你多学习

我加你了,论坛就是我们维修人员网上家园,大家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I:
找孔我会,铜刷我不会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比较喜欢修进水机器的,进水机器最容易断线

那是对于有图 有点位 或者有图 还有丝印的   没有了丝印 没有点位和图纸结合 就裸板子躺哪儿  死命调戏你  有可能也是无力回天啊  我遇到好多新机器 啥也没有 只能干瞪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是对于有图 有点位 或者有图 还有丝印的   没有了丝印 没有点位和图纸结合 就裸板子躺哪儿  死命调戏你 ...

没图的只能找芯片外围,貌似我也修了挺多的没图的。不过比这种肯定难修多了

网友N:
刚开始觉得挺害怕进水机器 看着师傅修多了 有一点思路了

网友:
进水比较容易坏电阻!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加分支持下

网友:
楼主修机好仔细,向你学习

网友:
详细通俗易懂的说说

网友:
简直就是秒杀,待机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思路清晰  时序要理解的很清楚啊

网友O:
楼主思路清楚,故障目标准确,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思路清楚,故障目标准确,值得加分

经验就是先确定大概是哪里的问题,然后借助图纸来查条件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找孔我会,铜刷我不会

铜刷是一样的原理,就是铜刷能够快速的找到连接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刚开始觉得挺害怕进水机器 看着师傅修多了 有一点思路了

进水一般就是容易断线,一般修进水的要查主要进水的区域,我这里三天两头都是进水的

网友P:
这板号!纬创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铜刷是一样的原理,就是铜刷能够快速的找到连接的点。

铜刷就是印线吗,一丝一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板号!纬创吗?

这个板号是广达的广达的是DA开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铜刷就是印线吗,一丝一丝的

论坛上面找的。就是这话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面找的。就是这话的

这个拿来干什么的
把PCB刮开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拿来干什么的
把PCB刮开用的吗

我一般用刀片刮线路

网友:
打全板阻值
讨论主板打阻值怎么打,每个供电电感打一遍,没有短路就是正常的吗?
还有每条供电线路阻值多少才算是正常
内存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CPU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显卡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PCH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总线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拿来干什么的
把PCB刮开用的吗

不是啊。就是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用这个来跑线路比较合适能够快速的找到。

网友:
这个怎么用来跑线路

网友Q:
前些天修了此款机器,不定时掉电,还不识别硬盘。没修好。

网友:
很仔细,修的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Q:
前些天修了此款机器,不定时掉电,还不识别硬盘。没修好。

这个机器的3v  5v滤波容易出问题。楼主你不认硬盘测量了供电吗?

网友:
进水的氧化部分比较麻烦,有的被腐蚀不是很明显,刚开始没问题,过段时间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比较速度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R:
楼主那个计算两个电阻分压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R:
楼主那个计算两个电阻分压的是什么软件?

分压技术公式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呵呵  我就要爱这样在问提

网友:
楼主我只想问你的电脑怎么挂上去的啊,你自己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技术公式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呵呵,知道了 谢谢楼主

网友S:
以前修个进水的y470也是95831  vin脚断线,跟这个坏的几乎是一样

网友:
water cp can teh best effective control for dry

网友T:
我碰到昨天碰到进水没你这么幸运了,,他35V前级后级都短路

网友:
大哥,你这维修思路6 到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碰到昨天碰到进水没你这么幸运了,,他35V前级后级都短路

前级后级都短路就一个一个修哈。其实慢慢来,不忙的话就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以前修个进水的y470也是95831  vin脚断线,跟这个坏的几乎是一样

这个烧了一般容易坏芯片,我一般都直接换掉。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
  确实简单,可还是需要理论的,不然瞎搞不行的

网友U:
我想要你的计算器  能发来吗  qq785759561  感谢你 我给你加分了  再次感谢

网友:
维修进水机就是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想要你的计算器  能发来吗  qq785759561  感谢你 我给你加分了  再次感谢

直接百度搜索分压电阻计算公式

网友:
修的好仔细啊

网友V:
小白学习了,细心修机!!

网友W:
也刚好遇到这么一个机器

网友:
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加分        谢谢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小白学习了,细心修机!!

加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W:
也刚好遇到这么一个机器

加分  加分  谢谢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请认真看帖子,LDO的EN不正常,分压电阻的问题

那VREG3,VREG5呢?一开始不是也没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VREG3,VREG5呢?一开始不是也没电压吗?

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没电压。

网友:
大神就是叼,这思路没得说了

网友:
ACER 这个机子太容易 发问题了

网友:
楼主很利害啊

网友:
这条亮线也  老大了吧

网友Z:
进水只要不太厉害的机子,要有图纸,就还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VREG3,VREG5呢?一开始不是也没电压吗?

线性电压不是有供电和地线,芯片是好的不就出来了吗?为什么还要控制信号?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好来菜

网友:
有图还得有分析能力,赞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也这样试试

网友:
进水机器一定要仔细看。。。

网友:
电路查的很仔细了,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对的和B460差不多的,600K的电阻难找我都是找的4.7K和10k两个分压起来差不多。

这是好办法,又学到一招!找一样的电阻找的头疼!!

网友:
进水机要易断线…………

网友:
待机修的不错

网友:
我也修过。不过是35V芯片问题

网友:
分析有理由拒不错

网友AB:
没必要要找一模一样的,计算下 差不多能分压出那个电压就行了

网友:
修机还是要心细,能省不少事

网友:
 掉点 视点 放大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好样的兄弟哦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容易 呀 厉害

网友AC:
搞了好多进水的就是刷刷刷,进水这样问题的还没修几台呢

网友AD:
ACER 的这款机器 确实是 一进水就坏这地方

网友:
楼主修得好,在此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ACER 的这款机器 确实是 一进水就坏这地方

这个是在键盘下面。离出风口也近,好在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搞了好多进水的就是刷刷刷,进水这样问题的还没修几台呢

如果进水了客户不通电,那就不会腐蚀,如果腐蚀严重的就麻烦。
我这个肯定是客户通过电了。不然的话CPU供电的VIN不会烧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进水只要不太厉害的机子,要有图纸,就还好修。

怕就怕进水进到CPU边上。特别是集成CPU桥一起的。
我最近修到一台。烧的一塌糊涂。最关键我测量1.05V完全对地短路。然后断开还是一样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没必要要找一模一样的,计算下 差不多能分压出那个电压就行了

所以我用10K和4.7K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是好办法,又学到一招!找一样的电阻找的头疼!!

那个600多K的电阻很少的。反正维修就是师傅告诉你方法了。你自己要掌握方法就好,不要硬抄

网友:
楼主不但技术高,文采水平也高

网友AE:
这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把这贴发上

网友:
在迅维网可以学到好多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AF:
两个问题也难不倒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把这贴发上

是啊,其实真正要发帖有点麻烦,要整理思路让大家看的懂。不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两个问题也难不倒楼主

进水的机器问题都比较多的,我也只是把修好的案例发上来。也有没修好的

网友:
一般短路就怕到桥

网友:
小问题都不怕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的确不错啊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进水的看起来很难修    其实有点简单

网友:
进水机器最容易腐蚀有的时候修好了还用不住。。最烦进水机

网友:
楼主跑线怎么跑

网友AG:
进水机器,一般最先腐蚀的是Vin 所连接的所有元件,包括电容,

网友:
啥也不说了 鼓掌吧、、!

网友:
修的时候是按照维修步骤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进水机器,一般最先腐蚀的是Vin 所连接的所有元件,包括电容,

是啊,因为电流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种主板进水都在触摸板的右下边,3,5V芯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我这里有台掉电的 也是进水机 简单维修中  修好了也上来共享

网友AH:
昨天修了台Z470故障跟你这个差不多,我也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昨天修了台Z470故障跟你这个差不多,我也发个帖子

可以啊,多多发帖刷存在感啊,

网友:
技术很好,有好的案例多分享下

网友AI:
个人感觉宏碁的机子还是比较好修的,广达的主板电路图都是比较整齐的,不像华硕的,凌乱

网友:
学习了 很厉害   进水机是我的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个人感觉宏碁的机子还是比较好修的,广达的主板电路图都是比较整齐的,不像华硕的,凌乱

并不是啊,其实华硕只是没有图纸,不过我个人认为还好啊,看K42的图纸

网友:
思路好。理论也好

网友:
厉害啊   小白看过

网友:
谢谢楼主写得这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功底很深

网友:
待机芯片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
有图纸还是可以修出来的,总得来说楼主还是比较认真,有耐心。呵呵,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厉害

网友:
这个牛逼啊

新人求罩 -10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果断加分。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要多发哦

网友:
打水的一般断线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