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或者是白屏这种问题

楼主(2016-05-09):
花屏或者是白屏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先换驱动板和驱屏线试验,若不行检查屏背板供电电路,维修思路: 驱动板5V转3.3V的稳压块(AIC1084)是否有供电输出.---屏体驱动板保险丝(F)-3.3V--DC-DC转换电路----负压形成IC(-7V)----行,列驱动IC.

偏色故障一般可以进入工厂调整模式进行调整。如没有此模式,维修思路:更换屏线和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驱动板坏(不常见)--屏背板的控制IC坏(不常见)----拔掉屏线观察背光颜色(背光扁色为灯管老化)---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