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72C怪病求解

楼主(2016-05-09):
刚接了一台Q72c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拆机测一切正常,插电开机了一切正常,拔掉电有不能开了,求解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贴纸尼?触碰到一起了尼?

网友:
我遇到一台CQ40装上C壳加电不显,C壳下面全贴胶纸也不行,不修还给客户了。

网友:
拔了电池过一会有时能开,就是不能去掉电池和适配器,一去掉过一会就开不了了

网友:
应该是贴纸没有贴好吧

网友:
不稳定机器最后按部就班的查条件

网友:
只能一步一步查条件了

网友:
拆开机器,压压桥,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按照时序查EC上电条件  极有可能是某个小问题点

网友: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花点时间查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