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6-05-09):
惠普CQ40  不显示  还暗屏  怎么办..............

网友:
是暗屏还是不显示,屏线,高压都有可能了

网友:
不显还暗屏?你这问题我怎么觉得别扭呢

网友:
不显示,就谈不上什么暗屏

网友:
客户建议送修   维修人 查暗屏原因   该机器显卡  屏线等爱出问题

网友:
还是送到专业地方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