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华硕主板触发掉电触发掉电

楼主(2016-05-09):
话不多少   示坡起测量各大电压都正常  下面上图解说

网友A:
怎么想就测量到那里了呢

网友:
简单明了 但只适合借见··

网友B:
温控引起的掉电?是真的温度过高,还是因为温控误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想就测量到那里了呢

按时序走 走完就测量信号    一般掉电都测测这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控引起的掉电?是真的温度过高,还是因为温控误报。

缺电压误报。。。。。。。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电压误报。。。。。。。

你上面不是说的温控为低了?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按时序走 走完就测量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一般都会以为 是那个822不良引起. 以后遇到一样的问题 借鉴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厉害啊,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这块主板现在出现跑马掉电问题多

网友:
功力深厚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哇

网友:
温控是什么 可以介绍介绍一次吗????

网友:
又被楼主秒了。

网友(2017-07-29):
这个还真是很少碰到的  就算碰到了我也找不到这个故障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