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第一发,DELL-AlienWare-M11X二修不触发

楼主(2016-05-09):
    今天忙的死,修的心累。发个贴消遣。DELL-AlienWare-M11X 板号LA-6961P,以前电脑城同行的机子。电脑现在不好做,电脑城里面的商家搬走了一半,下午能接个同行机也不错。    机子不触发,是修过的,同行说被换了 南桥和边上一个芯片,BIOS也刷过了。他想让客户直接换板,客户不想花太多钱。

一、简单测了测主板公共点,各个主供电对地址,没啥问题,直接就接电了。故障跟同行描述的一样,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电流不变。

二、测公共点电压 19.5V正常,找到待机芯片TPS51125A,老朋友了,16脚VIN 19.5V  13脚线性开启3.1V 8脚VREG3 3.3V 17脚VREG5 4.99V都正常,3VALW 5VALW均没有。查查图纸1 脚 6脚 EN都是0。那就得查EC的工作条件了。

三、EC 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查起。找到EC页面。检查EC 67 脚发现没有电压,仔细一看原来待机供电来自于3VALW。看来这一步走错了,还是得查51125A 1脚6脚开启信号。

四、找到开启信号那一页,原理图看图二。

五、实际测量如图、确定MAINPWON在漏电。

六、查图排除。图一 图二不可能会拉低MAINPWON,只有图三有可能

七、找到PU11,测7脚电压0V。相对于MAINPWON信号来说应该是低电平正常的。一疯抢吹掉边上的PQ507,接电已经有待机了按下开机已经开机了。

八、最后检查了一下PQ507的另一半,发现是个电源检测电路。看来不能直接拆了,找了个双N装上。准备收钱了。

简单故障,锻炼判断力。

网友:
这款待机3/5v不是ec控制的,插电源3/5v直接出来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也找的准,加分支持

网友:
豆豆很久了

网友:
土豆的帖子还是有质量的

网友:
LZ现在也在搞手机IPAD 了呀????,一直在关注你发现你现在 发贴好少

网友:
ec都不控制3,5v 的开启了,有点另类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精彩,很给力

网友:
这一步一步分析的很详细 ,帮助颇大 加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我等小白前来膜拜

网友:
悬空就行了

网友:
加分了    看楼主的帖子   学习不少啊

网友:
是EC没有待机供电。

网友:
原来是一个双三极管坏导致没有3V  5V

网友:
main on 开启楼主拆了之后悬空 就可以有待机了 然后是个双场管 不装不行

网友:
这机器修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
无待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