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开机

楼主(2016-05-09):
今天接一台同行送修的联想b470不开机,,拆去电池,接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004ma,果断拆机测3v 5v正常,测试io各主要脚电压常,写bios,换io,换hm65都开不了,后用放大镜在主板上找有无元件不良的,找几分钟看到有一个电阻r3619有一边脚发黑,把电阻拆下来测为无穷大,找图纸对下电阻为10k,找个10k电阻装上,接上电源,开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是什么信号 啊,这样写

网友:
手机上网看不了图纸   应该是rtc复位那边电阻吧

网友:
用时序找出问题估计比用放大镜找出问题 快

网友:
这是纯粹的经验维修,经验有时候让自己走弯路呢

网友:
这个电阻坏了RUN_ENABLE没电压,所有SO电都没有,楼主还用放大镜找?

网友:
这样成本就上去了,维修要细心

网友:
不开机的应该还是好修吧,主要要按时序

网友:
走弯路了 按照时序查就省事了

网友:
楼主蛮细心的

网友:
开不了,后用放大镜在主板上找有无元件不良的,找几分钟看到

网友:
这没图,,说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EC 桥都白换了。

网友:
还没遇到 学习了

网友:
按时序应该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运气不错,要是找不到怎么办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要是我估计修不出来啊

网友:
机器先拆开一般是要先细看板有没进水,或有没腐蚀烧的地方,好多都是当时大意,盲目换这换那,绕个大圈,有些还故障扩大了。

网友:
楼主再上图纸,信号脚都上传,这样就更好看懂了

网友:
不开机,b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