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悲剧! 虽不值几个钱!

楼主(2016-05-09):
一切正常的i9308边框掉漆,换换脸,疏忽了,翘起边框面板还没等风枪打开翘片掉了,再装上主板上电就这样了,悲剧!全绿!!!换屏不合算!!!

网友:
是不是那里有没插好的地方

网友:
从插显示接口排线试一下

网友:
仔细检查接口,没发现问题看来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接口仔细检查也做了清洁,无效看来无力回天了!

网友:
没发现问题看来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这么绿还是别用了,把眼睛看花了更不值当了。

网友A:
是弄断屏排线了吗,    这问题 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弄断屏排线了吗,    这问题 有点

极有可能排线断了,么的救了,拆件!

网友:
撬片掉了 跟绿萍什么关系

网友B:
呵呵,LZ不会是收的吧,打算弄了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LZ不会是收的吧,打算弄了自己用??

不是,好久之前移动营业厅买的定制机

网友:
就当是学经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