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HD3 1.0

楼主(2016-05-09):
上电瞬间掉电 可以重复触发两三次就会保护
短路的可能性已经排除了、
还有I/O的 128.127.126 12V 5V 3.3V I/O检测电压均正常
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大神们
麻烦导论下
掉电

网友:
保护了 绿线是5V

网友:
也许是缺电压呢

网友:
换IO,测试主板是否有短路

网友:
IO问题电压都有跑线判断

网友:
有短路故障

网友:
查电压 信号 技嘉的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