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LX3 R2.0 一长两短 不过内存 故障维修

楼主(2016-05-09):
故障现象:不插内存时报一长两短警报声,插内存时无报警声,可上电但不显示
维修经过:
    刚开始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换了一根好内存插上去也是如此。接着断电拔掉内存以后,不插内存上电,可听到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以为是内存供电三极管供电不足引起,用万用表测量供电电压为3.40V,在正常范围之内。这下子就晕菜了。
    然后静下心来思考,不插内存一长两短,说明主板CPU正常,排除了CPU这块的问题,内存也没有问题,难道是集显问题?但是换一个独显也是故障依旧,后来只能上万能的迅维网查找这块主板的通病帖,发现有两个帖子说明的故障比较符合这个情况,一个是BIOS文件损坏,一个是PU17有问题。
    接着继续看其他大神的帖子,发现这块板的通病现象今天还真是遇到了,是BIOS问题,于是找了论坛里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031-1-1.html苏州电脑维修大神的帖子,里面有BIOS文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刷了BIOS,结果果然真是BIOS问题,心里特别高兴,非常感谢论坛大神的发帖!
  PS.为什么上传不了附件?

第一次发帖,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管理员PM我,谢谢!

网友:
原来如此多谢LZ的宝贵经验

网友A:
这个板不过内存还有一通病就是CPU供电IC旁边的小8脚 拆了就好

网友:
论坛下载的资料 不要在次上传

网友:
宝贵经验多谢楼主

网友:
H系列不用bios合成行运料

网友:
哈哈,最开心就是修到这种情况

网友:
前人铺路就是好,还得更感谢迅维这个大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不过内存还有一通病就是CPU供电IC旁边的小8脚 拆了就好

那个是PU17,比较不好找,比较明显的是PU18,在PU18附近找一找PU17门电路,
因为PU17和其他贴片元件在一起的,他的丝印就比较不好找,
总体的方向是在PU18的附近,仔细找一找,PU17比PU18块头小一点,更要仔细找
谢谢楼主,我的维修思路是先刷BIOS,如果不行再干PU17,后来刷BIOS就可以启动了,所以问题就解决了,PU17就不需要再拆了
接下来准备就是怎么解决改MAC地址了,因为是硬刷的,所以MAC地址会丢失。
目前还不知道有哪个软件可以刷MAC地址的

网友:
一长两短不是显卡的问题吗?